询问下,接一个项目“安全天数显示屏”大概多少RMB?

楼主(2011-04-08):
用于工厂、水利水电等安全要求较高的单位,可按天数、小时计算,具备正计或倒计功能,另外具有以秒为单位变动的测试程序。
1、采用高亮度LED数码管显示,数字显示清晰。
2、系统自动计算安全记录,在断电一个月后,数据信息不会丢失。
3、也可由计算机控制,可显示安全记录外的其他各类视频,图像,图文信息(用于点阵系列)
4LED数字显示屏的信息输入可通过电脑或红外线遥控器,显示时钟可接受来自GPS授时器的时间信息,误差不超过0.1S

网友A:
买一个成品改外观可能几百块;
单独开发一个的话起码几千上万

网友B:
直接买成品最便宜了。

网友C:
这个产品不复杂,我估计开发费5K

网友D:
根据水平高低,5年以下的人接手1.5W左右即可,5到10年人接手3W左右,10年以上约4-5W。PS:不含结构。

网友E:
5楼的差不多啊

网友F:
要在上海的话我认识个老爷爷做这种牌子N年了的,店里都是那种牌子,替客户做的各式各样的都有,估计很便宜

网友G:
这个可与广告牌还是有区别的呢!全新开发应该在3万左右

网友G:
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