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概述

楼主(2011-04-08):
ulP 是专为8位和16位的嵌入式微控制器设计的微型
TCP/IP协议栈,其文档和源代码均可从网站上免费获得,
uIP仅保留了与完整的TCP/IP协议栈通信所必须的协议,

包含了IP,ICMP,UDP和TCP协议。uIP本身的代码和占

用的内存数都非常少,它的源代码只有几KB,RAM 占用

仅几百字节。由于完全由C语言编写,有非常好的移植性。

uIP的主要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主控制循环(main control loop)

uIP协议栈可以作为一个任务运行在多任务的系统里,
也可以作为一个主程序运行在一个单任务系统里。在这两种
情况下,主控制循环都在重复的做两件事:
(1)检查从网络中发过来的包
(2)检查周期计时是否发生
如果一个包到来,输入处理函数uip input()就会立即被
主循环调用,并立即返回。同时,应用程序会产生对应于输入
包的返回包。这时,网络驱动就会被调用来发送这些包。
周期计时设定被用来驱动那些依靠定时器的TCP机制,
例如延迟确认,重发和往返时间估算等。当周期计时发生时,
定时器处理函数uip periodic()就会被调用,uIP在处理计时
事件时会重发数据。

#内存管理(memory mangement)

在uIP所应用的体系结构中,RAM 是最稀缺的资源。只
有很少的内存可以给TCP/IP栈使用,传统的TCP/IP机制并
不能直接应用。
uIP不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机制。相反,它使用单独的全局
缓冲区uip—buf来存放数据包,并且指定一个表来存放连接
状态。全局缓冲区足够大可以容纳最大的单独的数据包。当一
个数据包到来时,网络驱动把它放在全局缓冲区uip buf里,
调用TCP/IP协议栈。如果包里有数据,协议栈就会通知相应
的应用程序去处理。由于缓冲区里的数据会被后来的数据覆
盖,应用程序应该立即调用数据或者拷贝数据到第二块缓冲
区里以便以后处理。
在uIP中,全局缓冲区不仅用于存放进来的包,也用于存
放发送数据的TCP/IP的包头。如发送数据时,应用程序把指
向数据的指针和数据的长度压入堆栈。TCP/IP包头写入缓
冲区,一旦包头产生,网络驱动立即发送TCP/IP头和数据到
网络上。
在uIP中,数据不会排队重发。如果需要重发,应用程序
会直接重新产生数据。uIP总的内存占用主要取决于系统中
运行的应用程序。一个系统在发送大的邮件的时候同时运行
一个具备动态网页功能的WEB服务器所需要的内存肯定比
单独的一个telnet服务器所需要的内存大。

近几年来,人们对连接各种装置到一个现有的IP网络例如因特网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可以通过因特网通讯,一个可实现的TCP/IP协议栈是必须的。对于由32位嵌入式处理器构建的中、高端网络接入嵌入式系统中,通常会运行一个集成有TCP/IP协议栈的操作系统。但是对于由8位和16位低端处理器构建的系统,由于其所具有的处理能力和资源十分有限,通常不运行操作系统,这就要求系统开发者根据应用的要求以及所选用的处理器的实际情况构建自己的TCP/IP协议栈。而TCP/IP协议的透明性掩盖了其实现的复杂性,从无到有构建一个协议栈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并且缺少有效的调试工具。uIP TCP/IP协议栈是使用于低端8位或16位微处理器构建的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可实现的极小的TCP/IP协议栈。它可以自由分发和使用于商业和非商业目的。uIP使用C语言编写,使其方便于移植。并且uIP协议栈的代码大小和RAM的需求比其它一般的TCP/IP栈要小,这就使得它可以方便的应用到各种低端系统上。本文将简要描述uIP的实现方法,分析uIP协议栈的应用接口,并讨论如何将其应用到51系列单片机上。

# uIP协议栈的实现方法简述

  uIP实现了TCP/IP协议集的四个基本协议:ARP地址解析协议,IP网际互联协议, ICMP网络控制报文协议和TCP传输控制协议。为了在8位16位处理器上应用,uIP协议栈在各层协议实现时采用有针对性的方法,保持代码大小和存储器使用量最小。

  1 实现ARP地址解析协议时为了节省存储器,ARP应答包直接覆盖ARP请求包。

  2 实现IP网络协议时对原协议进行了极大的简化,它没有实现分片和重组。

  3 实现ICMP网络控制报文协议时,只实现echo(回响)服务。uIP在生成回响报文时并不重新分配存储器空间,而是直接修改echo请求报文来生成回响报文。将ICMP类型字段从“echo”类型改变成 “echo reply”类型,重新计算校验和修改校验和字段。

  4 uIP里的TCP没有实现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滑动窗口。每个TCP连接的状态由uip_conn结构保存,uip_conn结构包括当地和远端的TCP端口编号,远程主机的IP地址,重发时间值,上一段重发的编号,和连接的段的最大尺寸等信息。一个uip_conn结构数组用于保存所有的连接,数组的大小为支持的同时连接的最大数量。为了减少储存器的使用量,在处理重发时uIP并不缓存发送的数据包,而是由应用程序在需要重发时重新生成发送的数据。

# uIP协议栈的接口

  uIP协议栈为了具有最大的通用性,在实现时将底层硬件驱动和顶层应用层之外的所有协议集“打包“在一个“库“里。协议栈通过接口与底层硬件和顶层应用“通信“。通过这种方式,uIP具有极高的通用性和独立性,移植到不同系统和实现不同的应用都很方便,很好的体现了TCP/IP协议平台无关性的特点。

  #1 uIP协议栈与系统底层的接口

  uIP与系统底层的接口包括与设备驱动的接口和与系统定时器的接口两类。

  #1.1 uIP与设备驱动接口

  uIP通过函数uip_input()和全局变量uip_buf、uip_len来实现与设备驱动的接口。uip_buf用于存放接收到的和要发送的数据包,为了减少存储器的使用,接收数据包和发送数据包使用相同的缓冲区。uip_len表明接收发送缓冲区里的数据长度,通过判断uip_len的值是否为0来判断是否接收到新的数据,是否有数据要发送。当设备驱动接收到一个IP包并放到输入包缓存里(uip_buf)后,应该调用uip_input()函数。uip_input()函数是uIP协议栈的底层入口,由它处理收到的IP包。当uip_input()返回,若有数据要发送,则发送数据包放在包缓冲区里。包的大小由全局变量uip_len指明。如果uip_len是0,没有包要发送;如果uip_len大于0则调用网络设备驱动发送数据包。

  #1.2 uIP与系统计时接口

  TCP/IP协议要处理许多定时事件,例如包重发、ARP表项更新。系统计时用于为所有uIP内部时钟事件计时。当周期计时激发,每一个TCP连接应该调用uIP函数uip_periodic()。TCP连接编号作为参数传递给uip_periodic()函数。uip_periodic()函数检查参数指定的连接的状态,如果需要重发则将重发数据放到包缓冲区(uip_buf)中并修改uip_len的值。当uip_periodic()函数返回后,应该检查uip_len的值,若不为0则将uip_buf缓冲区中的数据包发送到到网络上。

  ARP协议对于构建在以太网上的TCP/IP协议是必须的,但对于构建与其他网络接口(例如:串行链路)上的TCP/IP则不是必需的。为了结构化的目的,uIP将ARP协议作为一个可添加的模块单独实现。因此,ARP表项的定时更新要单独处理。系统定时器对ARP表的更新进行定时,定时时间到则调用uip_arp_timer()函数对过期表项进行清除。

  #2 uIP协议栈与应用程序的接口

  应用程序作为单独的模块由用户实现,uIP协议栈提供一系列接口函数供用户程序调用。用户需将应用层入口程序作为接口提供给uIP协议栈,定义为宏UIP_APPCALL()。uIP在接收到底层传来的数据包后,若需要送上层应用程序处理,它就调用UIP_APPCALL()。uIP提供给应用程序的接口函数按功能描述如下:

  #2.1 接收数据接口:应用程序利用uip_newdata()函数检测是否有新数据到达。全局变量uip_appdata指针指向实际数据。数据的大小通过uip_datalen()函数获得。

  #2.2 发送数据接口:应用程序通过使用uIP函数uip_send()发送数据。uip_send()函数采用两个参数;一个指针指向发送数据起始地址,另一个指明数据的长度。

  #2.3 重发数据接口:应用程序通过测试函数uip_rexmit()来判断是否需要重发数据,如果需要重发则调用uip_send()函数重发数据包。

  #2.4 关闭连接接口:应用程序通过调用uip_close()函数关闭当前连接。

  #2.5 报告错误接口:uIP提供错误报告函数检测连接中出现的错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两个测试函数uip_aborted()和uip _timedout() 去测试那些错误情况。

  #2.6 轮询接口:当连接空闲时,uIP会周期性地轮询应用程序,判断是否有数据要发送。应用程序使用测试函数uip_poll()去检查它是否被轮询过。

  #2.7 监听端口接口:uIP维持一个监听知名TCP端口的列表。通过uip_listen()函数,一个新的监听端口打开并添加到监听列表中。当在一个监听端口上接收到一个新的连接请求时,uIP产生一个新的连接和调用该端口对应的应用程序。

  #2.8 打开连接接口:在uIP里面通过使用uip_connect()函数打开一个新连接。这个函数打开一个新连接到指定的IP地址和端口,返回一个新连接的指针到uip_conn结构。如果没有空余的连接槽,函数返回空值。

  #2.9 数据流控制接口:uIP提供函数uip_stop()和uip_restart()用于TCP连接的数据流控制。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函数uip_stop()停止远程主机发送数据。当应用程序准备好接收更多数据,调用函数uip_restart()通知远程终端再次发送数据。函数uip_stopped()可以用于检查当前连接是否停止。

  uIP协议栈是以函数库的形式提供的,本身不提供底层网络驱动和上层应用程序。因此为了完成指定的功能,网卡芯片的驱动、应用层基于HTTP协议的WEB SERVER的实现、系统定时器。

  变量uip_buf为收发缓冲区的首地址;uip_len为收发的数据长度。eth_send()函数将uip_buf里的uip_len长度的数据发送到以太网上。接收函数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uip_buf指定的缓冲区中,同时修改uip_len的值。

    需要由用户处理的定时事件包括:为uip_periodic()函数的执行提供基准,还要为ARP表项的更新定时。

    uIP提供的源代码中包括一个基于HTTP协议的WEB SERVER示例,该WEB SERVER通过简单的文件系统在数据存储器中存储静态页面,同时具有CGI功能。用户可以参照该示例以及uIP提供给应用程序的接口函数说明实现自己的应用层功能。用户的应用程序中必须将 UIP_APPCALL宏定义为该层的服务程序。例如:在示例程序中WEB SERVER的处理程序为httpd()函数,则要进行如下的宏定义#define UIP_APPCALL httpd。

  uIP的设置单独包含在一个叫uipopt.h的头文件里,都是以宏的形式定义方便于修改。用户应根据自己的应用在uipopt.h文件里设置本地的物理地址、IP地址、网关地址、收发缓冲区的大小、支持的最大连接数、ARP表大小等等选项。

  添加了必须的模块,对uIP进行了正确地配置后,需要编写主程序函数。针对基于以太网的WEB SERVER应用,主程序在完成初始化后将不停的进行查询,如果有新数据包到达则送uip_input()函数处理;如果没有新数据包到达则处理定时事件。

网友A:
关键还是驱动!

网友B:
不是很懂

网友C(2011-10-14):
uip的基本概念

网友D:
网络编程必须了解的内容

网友E(2012-04-10):
目前用PIC24F+ENC28J60以太网芯片在做uip的移植工作,网卡驱动已经写完了,能ping通,延时8ms~50ms,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uip是基于查询方式的,继续尝试中断方式控制。争取把APP接口理出来

网友F(2013-05-03):
uip_arp_timer() 每隔10秒调用一次不知道哪里看出来的啊?

网友G:
关于网络的知识的,我来参加扫盲了

网友G:
uip的概念的,以前还真没听说过的,这里楼主算是开了个好头的

网友G:
uIP TCP/IP协议栈是使用于低端8位或16位微处理器构建的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可实现的极小的TCP/IP协议栈。它可以自由分发和使用于商业和非商业目的。uIP使用C语言编写,使其方便于移植。并且uIP协议栈的代码大小和RAM的需求比其它一般的TCP/IP栈要小,这就使得它可以方便的应用到各种低端系统上。

网友H(2013-09-06):
您好 我想问下 我把uip1.0移植在pic18上,内存不够,不知道怎么办,调了好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