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方波问题

楼主(2011-04-08):
89S52单片机P1口经1K电阻接到三极管B极,三极管C极接红外发射二极管,三极管E极接地。
编程使得单片机输出38K方波。

示波器测试此IO口,观察到上升沿有尖峰(5V),尖峰后就是2V左右。

请教如何解决尖峰问题。

网友A:
如果三极管输出的驱动电流足够,可以不必理会此尖峰。
或者,IO口上拉2K左右电阻到VCC,可以解决输出驱动电流不足问题。但尖峰,还是会有一点,这是MCU内部的IO输出结构决定,一般不影响实际应用。

网友B:
呵呵,你的电压是5V的吧,若是,估计这个尖峰就是你过压造成的,加在红外管上的电压偏高,建议C极串个电阻,可能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呵呵,你的电压是5V的吧,若是,估计这个尖峰就是你过压造成的,加在红外管上的电压偏高,建议C极串个电阻,可能问题就能解决了。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波形是单片机IO口引脚的波形,那就看2楼的解释,跟单片机结构有关。我在3楼的回答收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拉2K和3k都试过,尖峰还是一样的明显。
尖峰的存在,担心多红外接收影响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C端有串一个471电阻的。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测试IO的输出也不是方波

网友B:
我觉得主要关心C极的波形就行了,那里更直接决定发出的信号。至于IO的驱动问题,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我之前使用中颖的单片机遇到的,可能跟你的请况有些类似。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5706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早上测发射端也有尖峰问题的,现在测试发现没有尖峰问题了

网友D:
接上拉电阻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尖峰不会影响红外收发。如果你还不放心,请用P0口(注意加上拉)输出驱动,这个尖峰就会彻底消失。

网友E:
有道理。接了上拉电阻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F:
学习了。刚刚开始学,听听各位师兄的意见。

网友G:
PNP 管不是更好吗,要么就用增强型IO单片机

网友H:
三极管改为mos 管

网友I(2014-11-07):
俺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事,俺的QQ1064146323,方便加下我交流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