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个测量单片机输出方案

楼主(2011-04-08):
(无正文)

网友A:
A1:读取PWM直接用IO即可,最好有输入捕捉功能,编程会简化一些,读取DAC只能用ADC。
A2:简单的方案可用模拟开关控制电阻阵列,缺点是变化有步长,连续变化的话可用DAC去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程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