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 48管脚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电压一定要一样么?

楼主(2011-04-08):
因为STM32里100管脚一下的都没有AD 的独立基准,AD的基准都取决于VDDA。。。
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我VDD用3.3V 的电压,而我的AD 只想用2.5V 的基准,那么我给VDDA加2.5V 的电压,这样行么?
貌似看了好多开发板,这两个电压都是用的同样的压降。。。

网友A:
用2.5V 的基准,可以;
给VDDA加2.5V 的电压,不行, VDDA 和 VDD 之间不能超过 0.7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irwill
映像中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找不到在哪有这么个说明了。。
airwill能贴一下说明依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