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求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8):
整本书木油,去这里
http://www.wzsky.net/html/Cisco/Wireless/index.html

http://www.bitscn.com/network/wireless/200810/153810.html

无线网络的组建

   无线局域网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最简单的网络可以只要两个装有无线适配卡(wireless adapter card)的 PC,放在有效距离内,这就是所谓的对等(peer-to-peer)网络,这类简单网络无需经过特殊组合或专人管理,任何两个移动式PC之间不需中央服务器(central server)就可以相互对通。

   无线网络访问点(Access Point, 简称AP)可增大Ad-Hoc 网络移动室PC之间的有效距离到原来的两倍。因为访问点是连接在有线网络上,每一个移动式PC都可经服务器与其它移动式PC实现网络的互连互通,每个访问点可容纳许多PC,视其数据的传输实际要求而定,一个访问点容量可达15到63个PC。

   无线网络交换机和PC之间有一定的有效距离,在室内约为150米,户外约为300米。在大的场所例如仓库中或在学校中,可能需要多个访问点,网桥的位置需要事先考察决定,使有效范围覆盖全场并互相重叠,使每个用户都不会和网络失去联络。用户可以在一群访问点覆盖的范围内漫游(roam)。访问点把用户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访问点的覆盖范围转移到另一个访问点的覆盖范围,确保通讯不会中断。

   为了解决覆盖问题,在设计网络时可用接力器(Extension Point,简称EP)来增大网络的转接范围,接力器看起来和功能上都像是访问点,但接力器并不接在有线网络上。接力器望文生义,其作用就是把信号从一个AP传递到另一个AP或EP来延伸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EP可串在一起,将讯号从一个AP传递到遥远的地方。

   最后谈一下定向天线,若要将在第一栋楼内无线网络的范围扩展到一公里甚至数公里以外的第二栋楼,其中的一个方法是在每栋楼上安装一个定向天线,天线的方向互相对准,第一栋楼的天线经过网桥连到有线网络上,第二栋楼的天线是接在第二栋楼的网桥上,如此无线网络就可接通相距较远的两个或多个建筑物。

详解加长无线网络信号传输距离方案时间:2008-10-30 00:00 来源:网管之家bitsCN.com 字体:[大 中 小]    无线网络的传输距离、覆盖范围和穿透能力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的。对于需要很远距离的传输,一般是采用无线室外网桥桥接,网桥的传输距离可高达几十公里,无线室外网桥的主要功能是桥接两个不同的局域网。无线室外网桥主要是连接楼宇之间、校园内、工业区以及偏僻地方的理想解决方案。比如,需要将两栋大楼中两个不同的局域网连接起来。如果按照传统的有线方式,即使是近在咫尺,也需要牵线挖管,采用铺设线缆或租用线路的方法,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还要考虑是否会遇到周围环境的条件限制,无线技术可以直接通过两台无线网桥连接局域网,距离可以达到几十公里。不但节省了铺设线路的费用,并且不会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
    实际上,一般在SOHU级的无线局域网组网,一般都会用无线接入点或无线路由器来作为无线基站,基本上不涉及网桥。常用无线AP的覆盖范围有多广?按照协议标准本身来说IEEE 802.11b和IEEE 802.11g的覆盖范围是:室内100米、室外300米。这个数值仅是理论值,在实际应用中除了要有信号连接外,还要有速度方面的使用价值,所以通常Wi-Fi无线产品的实际使用范围是:室内30米、室外100米(没有障碍物)。在实际应用中,会碰到各种障碍物,其中以玻璃、木板、石膏墙对无线信号的影响最小,而混凝土墙壁和铁对无线信号的屏蔽最大。
    解决方案
    对于已经购买了无线AP的用户来说,当把整个无线网络架设好之后,发现无线覆盖的的距离不够远,这时候就必须考虑要延长无线的传输距离。 要延长无线的传输距离 ,可以采用两个方法。方法一:首先所选购的的AP天线是可拆卸的,可选择更换增益值较高的天线。方法二: 采用增加无线基站进行无线中继以提高传输距离,这个办法的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AP数量,达到信号传递的效果。下面主要介绍方法一。
    1.中继网桥+全向天线

    如图所示,中继点采用一台网桥,天线采用全向天线。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投资最少,但是传输距离较近。
    2.中继网桥+定向天线

    如图所示,中继点采用一台网桥,天馈系统采用分频器加两套定向天线,当然选择有两组天线的那种最好,要免去分频器。这种方式的优点距离较远。
    天线产品
    天线对空间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辐射或接收能力,这就是天线的方向性。衡量天线方向性通常使用方向图,在水平面上,辐射与接收无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全向天线,有一个或多个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定向天线。全向天线由于其无方向性,所以多用在点对多点通信的中心台。定向天线由于具有最大辐射或接收方向,因此能量集中,增益相对全向天线要高,适合于远距离点对点通信,同时由于具有方向性,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对于点对点定向连接,我们可以采购高增益定向天线(如:跨越几栋楼宇或街区);若是在一定区域内覆盖式连接,我可以采购高增益全向天线(如:在同一栋楼或相临的楼宇)。现在市面的WLAN设备的天线增益一般是2.2 dBi,室外无阻隔传输距离一般是300米,若我们要更远地传输WLAN信号,加上考虑环境因素对信号衰减而影响到速率及稳定性,就有必要增加天线的增益。这个增益的值可在5、6、7、8.5、9、10、12、14 dBi中选择。在选购高增益天线时,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天线可拆无线AP的天线接口类型,以避免购买了不合用的天线。WLAN设备有不同的接口的天线,大多数制造商会采用RP-SMA接口 。

-

**转载自网管之家:http://www.bitscn.com/network/wireless/200810/153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