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串口调试程序

楼主(2011-04-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顶一下

网友B:
不就是设置个标志位,等收到PC发过来的某个数后置位这个标志位,让程序继续执行么。比如(下面是类C哈,别照着抄进程序里去了)

uart_isr()
{
if received 0xAA;
  F=1
}

main()
{
nop;
while (F!=1);     //等待PC指令继续运行
F=0;
n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