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端若是要接小负载,怎么做到?

楼主(2011-04-08):
(无正文)

网友A:
是个大大的负载,可以用三极管或MOSFET扩流。

网友B:
可以直接接的,有一欧姆,但是不短路,只是电流很大

网友C:
运放的输出端用两个互补的MOS管(N与P沟道的)接成图腾柱结构的输出
反馈接MOS管的输出端。

只是1欧的负载,电流可能比较大,MOS管的功耗不小。

网友B:
补充回答:这个电路可以存在,只是要保证电源和负载要足够大的承受能力,在大电流下可以不被损坏。

网友D:
电流太大了,一般的运放可能会进入输出短路保护的,加MOS管扩流吧

网友E:
如果要求输出是双向的,可以考虑用功率运放,例如TDA2030A,如果仅要求单向输出,这就是一个可调输出直流电源,参考线性稳压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