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代码AAG4

楼主:
又要请大家帮忙了,用了所有方法查不到,贴片代码AAG4,5个引脚,一边2个,一边3个,芯片本身长3mm左右,宽1.5mm左右,不算引脚,请大家帮帮忙了。简图如下

网友A(2011-04-08):
AAGA是MAX6363H     肯定不是

楼主:
查了半天没查着

楼主:
高手们帮我看看啊,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楼主:
现在知道的就是5脚(左上角)接VCC,2,3脚接地,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大家给小弟支一招啊,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B:
管它是什么呢!

只要分析它干什么用的就可以了啊。

估计是个LDO或者电压基准、电压监测芯片什么的。

网友A:
另外的脚接哪里了?

楼主:
to 7,8楼:
要是其他的,也许能猜出来个大概的,但这个也巧了,和它其中一脚连接的是待焊接的底座,没有任何东西,也不知道是准备做什么用的,而其他的脚就是接电阻电容,其中1脚与单片机相连(不是电源或地),也看不出名堂

网友A:
电压检测或复位?

楼主:
班上已有电压检测单元,看来这个芯片要成为一个谜了

网友C:
1个TI的模拟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型号?

楼主:
1个TI的模拟开关。
引用 网友C:

封装是有这样的,但没有这样的标记

网友D:
按LZ说的,1脚接单片机,2和3脚接地,4脚空,5脚接5伏。

判断可能是5伏电源监控。

验证方法:
1,对5脚单独用0~5伏可调电源供电
2,调节电源电压,看1脚输出变化。
3,用双踪看5脚与1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2011-08-14):
看看跟我这个图片像不像

网友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网友E:
不好意思,不会贴图,我看也像是一个电源管理IC

网友F(2013-09-16):
聚龙半导体服务中心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国企大厦B座(永辉楼)13F
TEL:+886-755-61309526,61309528
FAX:+886-755-61309528转616
E- mail:2355289360@qq.com

IC代码帮查服务咨询

客服        TEL:0755-61309526,61309528 分机611(陈先生)
        QQ:2355289380     E-mail:2355289380@qq.com

客服       TEL:0755-61309526,61309528 分机613(吴先生)
        QQ:2355289366     E-mail:2355289366@qq.com

网友G:
估计楼主看错了,可能是AA64,似乎是LM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