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串口转以太网 ser2enet 配置静态IP

楼主(2011-04-08):
用的是 MDK keil ,不知道如何给配置静态IP,我想应该是在一下代码中添加静态IP,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点。
在官方代码中 ser2enet.c (330-337) 中//    //
//    // Initialize the lwIP TCP/IP stack.
//    //
//    lwIPInit();

是配置IP地址的,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把点分十进制(如192.168.9.100)转化为 unsigned long 类型。lwIPInit();原型如下:

void
lwIPInit(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 unsigned long ulIPAddr,
         unsigned long ulNetMask, unsigned long ulGWAddr,
         unsigned long ulIPMode)

要是我把 192.168.9.100 这样的参数传过去,是通不过,不知道源代码中是不是有转换的函数,我没转到,百度上google了还几下,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uip中是直接在配置头文件中改的!

网友B(2011-05-08):
uip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2011-07-20):
静态地址是在lwiplib.c里面配置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今天详细看了下,你把原来lwIPInit(puc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这句改成
lwIPInit(pucMACArray, ((192<<24)|(168<<16)|(20<<8)|178), ((255<<24)|(255<<16)|(255<<8)|0), ((192<<24)|(168<<16)|(20<<8)|1), IPADDR_USE_STATIC);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