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6F723 定时器1的低频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使用16F723 定时器1的低频晶振的问题,T1OSC(RC0) , T1OSI(RC1)接32.768K的低频晶振。
1. 在室温下(25度)上电, 测量晶振的振幅是1V左右,单片机工作正常,定时器1工作正常。

2.在低温(-20度), 测量晶振的振幅几乎为0(说明晶振不起振),定时器1工作不正常,单片机工作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启动晶振的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A:
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
工作电压是3V

楼主:
改了另外一个牌子的晶振也是同样的问题! 奇怪!

网友A:
1、你在晶体两个脚上是否接了电容?如果接了电容值多少?
2、MCU型号是多少?
3、延时是否足够?
4、3VDC从何而来?如果是电池的话,可以换成稳压电压测试看看,也可能是电池在低温下工作特性不好的原因。

楼主:
IC 的型号是 16f723  延时应该是足够的。 我一开机就使能晶振,然后初始化工作完成后,再延时2000*2的NOP指令的时间(4M)。 是用电池供电,3A供电。

楼主:
晶体两边脚各接了15P的电容。

网友A:
先去掉那些电容测试看看

楼主:
很奇怪呢,去掉了电容也不行, 加个1M电阻在两脚之间也不行。 换了个EPSON的晶振上去也是一样情况。

楼主:
烦人呀。 有三块板子,都一样的情况。 不明白怎么回事。但PIC的单片机好象没有商业级的呀。因为不会是假货吧。

楼主:
常温下工作正常,连续工作几天了到现在也没有问题。  但一到低温就不行。 从冰柜拿出来后,要有电吹风吹热板子才能工作。

网友A:
俺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继续建议,请就近联系MCHP办事处或者代理商咨询并现场实测后协助解决

网友A:
我在官方网站看到已经提示要求升级到PIC16F723A了,不知是不是因为你所说的问题存在的原因?

楼主:
多谢,yewuyi的热情回答! 其实供应商也在一直帮我们解决问题,他们说已通知PIC公司帮忙解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