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电脉冲群EFT单相PE通不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08):
(无正文)

网友A:
打脉冲时被测设备不接地吗?

要么加适当的屏蔽,或拉开距离(空间容许的话)。但关键还是得接地,否则接地桩不仅成了摆设而且有害。

楼主:
接地有啊,里面的金属件都是接地的,PE对应的就是接地极吧,干扰就是从接地串进去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