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晶体管搭建的运放的静态工作点问题。

楼主(2011-04-08):
各位老大,我想问一下,A点的静态电位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是没有信号输入时,他的静态工作点是不是就在零点几v左右?

网友A:
理想情况下,A点电位应该在0+Vd/2, Vd是二极管D2的导通压降
实际A点电位无法手工计算得到精确值

网友B:
“没有信号输入”可能有多种情况:两输入端开路、两输入端短路到地……
实际运放使用时必有强烈负反馈才能够工作于线性区。图中A点电位在同相输入端接地反相输入端有负反馈时才能够确定。若是开环,各管放大倍数和穿透电流的分散性将使计算变得不可能。

楼主:
理想情况下A点的电位为0+Vd/2,如何得出此结论?    在模电里一个单管放大模型中,Vce=Vcc-Ic*Rc,但在这里是Tr7集电极连着不是一个电阻,而是一个电流源,这里的静态工作点怎么分析,还能用单管放大模型吗?

网友B:
楼主先要把Tr3Tr4工作弄清楚。

楼主:
Tr3和Tr4组成一个镜像电流源作为Tr1与Tr2的负载吧,具有高阻抗的特点,Tr3的集电极与基极连接,电位相等,又Tr3的Ube为0.6v,流过Tr3发射极的电流为1mA,在1k电阻上形成1v的压降,因此,Tr3集电极的电位为15v-1v-0.6v=13.4v,但对于Tr6,没有相关的条件来得出它的Uce是多少啊?望指教。

网友C:
闭环时A点为 输出V+Tr8 VBE+V?(68欧)

楼主:
gaoxe的意思是从输出级来推出A点的电位?

网友D:
首先,这个图是错误的,TR3和TR4组成的镜像电流源,不应是TR3的BE极短接,正确的应是TR4的BE极短接。

退一步,假设电路已经修改正确,TR4的BE极短接,也没办法计算A点电压。原因是三极管的参数离散性,导致差分对管的电流不可确定。

再退一步,假如所有管子的参数完全相同,那么A点电压将接近+14V,原因比复杂就不说了,因为把管子参数认是理想状态,分析没意义。

有意义的分析应该把电路闭环,这样零输入时,很容易得到A点电压约为:0+Vd/2, Vd是二极管D2的导通压降

这书的电路也太不严谨了,对一个错误的电路进行分析,误人吧。由于正确电路TR3的BE极没短接,所以6楼的分析"Tr3集电极的电位为15v-1v-0.6v=13.4v”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