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知识求解

楼主(2011-04-08):
今天又看了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磁性材料》看到第一章节的下面一段话时,有点不解了,比如下图的L是电流向里面流的导线,B是向上的磁导线,安培定则,导线向右受到力的作用。这个力是怎么产生的?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与B相排斥就产生力了?难道是像下图一样导线向上有一个力,右下边有个力,合起来就是F了,就像向前扔一块石头的原理一样?书上讲的都是结论,没有分析过程。

网友A:
re LZ:

两种解释:

1)洛伦兹力 F = e V X B。其中e是电子电荷(为负),V为电子速度(与电流方向相反),B为磁感应强度。电子受洛伦兹力后作用于金属晶格原子致使导线受力。

2)磁力线弯曲。导线电流所产生的磁力线和原来的磁场磁力线叠加致使左边磁感应强度增强而右边降低,即磁力线向左弯曲。磁力线就像条橡皮筋需要绷直,如此便就给导线一个向右的力。

楼主:
第一种解释跟F=BIL差不多的吧
一个宏观一个微观?

网友B:
其实安培定律,本质上就是一个物理现象。二楼从微观上给出了,现象的本质。至于二楼的第二种解释,很有意思。

网友C:
1# qjf1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趁HWM大师在,再问一下,能说一下B和H的区别吗?
谢谢了!

网友D:
F=qXvXB,这是基本的定律。
磁场和磁场之间不会有作用力,两个都是同一类型的矢量,谈不上作用力。
只能是磁场施加作用力到电荷。
F=IXLXB是由前面的公式推导出来的。

楼主:
F=qXvXB,这是基本的定律。
磁场和磁场之间不会有作用力,两个都是同一类型的矢量,谈不上作用力。
只能是磁场施加作用力到电荷。
F=IXLXB是由前面的公式推导出来的。 ...
引用 网友D:

那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呢?是不是作用力

网友A:
to 7L:

B你已经知道,是磁感应强度。那是直接和力(磁力)相联系的物理量,相应关系就是洛仑兹力的表达式。H是个辅助物理量称之为磁场强度,无直接的“场力”对应。虽然H是个辅助物理量,但是其和电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参见安培电流定律)。B和H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此关系由磁介质材料的特性所决定,即B=μH(同构关系)。对于线性各向同性的物体(也称简单介质)μ是一个“常数”,否则μ可能是个张量(矩阵)。

类似的,还存在两个对应的量——E和D。E是电场强度,D为电通密度。同样,E直接和力(电场力)相联系,而D则和电荷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高斯定律)。E和D间也存在着同构关系,即 D = ε E。

楼主:
还是高中知识,有点想不明白,不怕挨骂,再问一下
下图中,当电压u加入线圈输入端时,输入电流i由a到b; 感应电压e与u相等且方向相反,感应电流i1由b到a,由于e与u相等、方向相反,那输入电流i岂不是等于零了

网友A:
to 12L:

电流当然不可能等于零(至少加电一段时间以后)。反向电动势只有在电流增加时(相应的磁通量也随之增加)才会出现。另外,这里也并没有“感应电流i1由b到a”。反向电动势只是减缓了电流 i 的增加。

类似问题可以这样看:

若一电源接一个电阻,电源电压是Us,电阻两端的电压是Ur = I R。如果导线是理想导体,则有 Ur = Us。如此,你说电阻上是否有电流呢?

楼主:
反向电动势只是减缓了电流 i 的增加。

引用 网友A:
只有变化的电流才产生感应电压,电流没有了(或为直流)也就无所谓的感应电压了
输入电流上升,感应电压(方向与电流相反)减缓电流的上升;输入电流下降,感应电压(方向与电流相同)阻止电流的下降
所以感应电压不可能使输入电流为零
这样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