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识别了,但跟单片机不能进行正常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1-04-08):
串口识别了,但跟单片机不能进行正常的串口通信?采用PL2303hx转串口芯片,电路测试正常,单片机是89C52RC,虚拟口可识别为COM3,但不能跟单片机进行通信,请大侠指教,拜谢!

网友A:
先确认USB转的串口是否正确输出了数据,用带串口的PC或示波器即可判别。

楼主:
测试输出信号正常,但单片机那里没有响应。

网友B:
先找个现成的程序试验一下,再查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C:
:D2楼说的对

网友D:
请问下  LZ用的是什么系统呀?   如果是WIN7就经常会遇见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是装个PL2303的VISTA的驱动  那样应该没问题的 :)

网友A:
输出信号正常则说明下位系统的程序或硬件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测试电路忘了结贴,多谢各位的建议。我将贴片重新焊接了下就可以了,应该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