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104E不能下载,求助

楼主(2011-04-08):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串口是否为USB转的?如是,可能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B:
我最近购买的STC15F104E 的编号比你的小一点,估计是早期的产品,是使用 STC-ISP临时V1.06烧写成功的。就是连接VCC,P3.0,P3.1,GND的最小系统+MAX232电路。

你可以用另一普通的STC单片机尝试ISP是否成功,保证串口电路和最小系统是工作正常的。这样一定能成功。

15F临时专用STC ISP V1.06 烧写(编程)STC15F104E的提示信息:
===========================================
连接到目标单片机 ...完成 !
固件版本号: v1.01
芯片时钟频率: 45.079MHz
正在调节频率 ... .. ........ 完成 ! [3.953"]
当前频率: 11.056364MHz (-0.026%)
当前波特率: 19200 正在重新连接 ... 完成 ! [0.547"]
写硬件选项 ... 完成 ! [0.078"]
正在擦除单片机 ... 完成 ! [0.532"]
正在下载程序 ... 完成 ! [1.171"]

stcisp v1.06(15tmp)界面

stcisp  v1.06(15tmp)界面

没有最新的15F烧写板,只要用转接座

没有最新的15F烧写板,只要用转接座

成功,连调整频率大约只用了几秒,很快的!:)

成功,连调整频率大约只用了几秒,很快的!:)

网友B:
如果这种情况,根据排除法,我会怀疑是这颗芯片有问题,换一颗再试(你不会只有一颗吧?)。

如果还不行,要首先保证芯片的引脚接得是否正确,4个引线特别要检查P3.0,P3.1是否接反了?电压是否正确(L是3.3V版的),最好用万用表确认。因为STCF(L)104E不像其他宏晶的芯片一样,预先写入测试的流水灯程序。所以要保证电路正确,其在工作状态。

按下编程键后,串口P3.0,P3.1应有前导脉冲(有示波器或示波表观察最好,没有的话接个电阻和LED应看到LED快速会闪烁)。

如果还不能ISP,换台电脑、换块开发板(有时有些情况就是换板搞定的)、重装STCISP试验,一般都可以成功。

还不行,CALL 宏晶技术支持电话吧 :( 。。。GOOD LUCK!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串口线,多谢各位帮助.

网友C(2012-11-04):
前段时间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用max232转的串口就可以下载,但是用USB转换出来的串口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