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89C51连接2个ADC转换芯片

楼主(2011-04-08):
在做一个检测电压和温度的课程设计,用的是89C51,要用到2个ADC芯片,但是感觉单片机的接口会不够用,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re LZ:

没必要两个ADC。只要一个多输入的ADC,然后选择通道即可。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确实用一片就可以了,非用两片的话,可用两片74HC244或245做选择,二者的输出三态控制口线间接个非门,然后用一根IO控制,高电平选通一片,低电平选通另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前辈推荐一块比较简单的芯片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