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寄存器的值为什么和程序里面付的值不一样呢?

楼主:
我在给OCR1A赋值时, 仿真运行为什么左边寄存器和程序里面赋的值不一样呢 ?
我程序赋值为: OCR1AH=0x29;
               OCR1AL=0x0F;
.
寄存器却显示: OCR1AH=0X01;
               OCR1AL=0x0F;

如果我单步执行,执行完 OCR1AH=0X01;  这条语句都还是一样的呢, 再执行下一条OCR1AL=0x0F 后 , OCR1AH的值就变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11-04-10):
我感觉是仿真器的问题, 如果最终结果没有错误, 那些问题都不用去管它

楼主:
最终结果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这是16位寄存器,要低字节写完后才变!说明书上有.

网友B:
为什么,8位机在处理16位或32位数据时要用中断.就是怕不同步,引起不必要的错误.

事实上OCR1AH只是一个缓存器,所有16位寄存器的,高字节都用它,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当写低字节时,才将缓存器的值一起写入

楼主:
为什么,8位机在处理16位或32位数据时要用中断.就是怕不同步,引起不必要的错误.

事实上OCR1AH只是一个缓存器,所有16位寄存器的,高字节都用它,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当写低字节时,才将缓存器的值一起写入 ...
引用 网友B:

那当我写完低字节的时候,高字节的应该也变成我设置的值啦, 为什么还是错误的呢?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它呢

网友B:
你啥型号啊.
我试过atmega16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