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LED电视机?

楼主(2011-04-08):
LED电视区别于传统液晶电视的五大常识:
常识一:仍属于液晶电视范畴
        虽然不少电视厂商都直接把产品以“LED电视”的名义来进行宣传,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全新的电视机种类,但事实上LED电视是“LED背光源液晶电视”的简称,顾名思义,还是属于液晶电视的一个分支,它只是把普通液晶电视采用的CCFL背光源技术,换成LED背光源技术而已。也就是说,LED电视并不是一种完全采用新显示技术原理的电视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要分清LED电视和OLED电视,尽管缩写仅仅相差一个字母,但后者是完全区别于液晶电视的一种技术,采用的是主动发光原理,目前在家用领域应用还不广泛。
常识二:直射式背光黑位效果更好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LED背光源分为直射式(直下式)和侧射式(侧入式)两种类型。直射式是指LED灯均匀分布在整块液晶屏幕的背面,光线是直接透过面板的。而侧射式的LED灯则是分布在屏幕边缘,通过精密设计的导光板把光线均匀散布到屏幕上。所以直射式LED可以呈现更深的黑位效果。所谓黑位效果,是指在表现画面的时候分区点亮,根据实际画面需要,如果画面上某片区域是全黑的,那么这一区域的LED灯就完全不点亮,这样就可以实现更深沉的黑色效果,从而达到层次分明的明暗效果。不同的电视厂商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采用不同的LED背光源类型。
常识三:侧射式背光亮度易不均匀
       侧射式LED背光源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把电视做得非常薄,但容易造成屏幕亮度不均匀。比如要显示一幅全白画面的时候,采用侧射式LED背光源技术的电视屏幕四条边的边缘亮度会高于中心区域;反之,当显示一幅全黑画面的时候,四条边的边缘会透光或者泛灰。
常识四:可视角度问题仍无改善
       通常我们在观看液晶电视的时候,站得太高或者蹲得太低,或者站在水平角度较大的屏幕左侧或右侧时,你会发现屏幕色彩和亮度都会出现明显的失真,只有当你处于屏幕正前方的时候,才能拥有最佳的观赏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液晶电视可视角度问题。而采用LED背光源的LED电视,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比传统的液晶电视有较大的改善。
常识五:更薄更节能
       由于构造的不同,采用侧射式背光源的LED电视最薄处的厚度可达到29.9mm甚至更薄;而采用直射式背光源的LED电视则要厚上不少。且侧射式LED电视在能效上有明显优势,55英寸产品可达到1级能效水平,整机消耗功率比传统液晶电视低100W。
注意事项

第一、看对比度和黑色表现力。其实很多液晶电视在黑色表现力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劣势,而led背光源电视能够自动调节LED的亮度水平,拓宽了对比度的表现能力,改善了黑色深度,黑色的表现力更加深邃,因此黑色表现的优势成为好的LED电视的标志之一,在选购的时候不妨直接对比一下电视对于黑色画面的表现力如何。
第二、 看色域表现力。大致可以这么来判断,比如好像是照片的反转效果,相对反转前色彩会更丰富、更明晰,那么色域不广阔的电视,画面表现也会像需要进行反转效果的照片一样失色,颜色不到位。

第三、 看动态画面显示效果。LED电视本身由于背光源的优势在反应速度方面比普通液晶有优势,可以从提供参数数据——屏幕刷新率以及肉眼观看动态画面来比较区分,比如你可以找导购来播放赛车、球赛等视频,比如T台模特秀都可以,劣质的电视连模特走路高低起伏的动态画面都难以承受。。而屏幕刷新率,目前市面上的电视屏幕刷新率在100 Hz到200Hz不等,屏幕刷新率越高,画面表现越稳定、越清晰。

第四、看接口。之所以在高画质电视购买攻略中提到接口,是因为本人觉得要想欣赏到高画质的视频还得要看片源,接电脑、接DVD、接PS3,这些外接功能得要考虑周全了,多几个HDMI接口绝不会吃亏~不过,买LED电视可别让纤薄迷乱了眼睛,现在很多厂商为了追求纤薄,很多接口都是外置的,注意挑选一台内置接口齐全的电视也是

网友A:
一般人不到好分辨吧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多谢   价格也会很高的

网友C:
这个有用,结婚时候填家用电器的时候!

网友D:
这个很实用啊

网友E:
辨别起来真的不是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