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器+射极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2011-04-09):
如上图示,按照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第65页的图接的,电压放大倍数为10倍,这个10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1/(R1/(R1+R2))
回去看电压负反馈

网友B:
同相输入 ,负反馈 同相放大 吧。
电路画的比书本经典的画法 线绕了绕, 但还是一样的。

但有一点不明白,这样的电路和只用一个运放放大电路 有何区别,优缺点呢?

还有R4作用是什么

网友C:
3楼:
此电路比只用一个运放的放大电路输出电流大得多。
R4是Q1的负载。

网友D:
这个电路图,在缥缈了

楼主:
有人帮忙从虚短,虚断,虚地的角度分析这个运放的传递函数吗?万分感谢!

网友E:
虚短   v+=v-   v+是输入信号;
虚断   所以R1和R2是串联电路(电流相等)。 (VR4-V-)/ R2=V-/R1
{1.V+=V-
  2.(VR4-V-)/ R2=V-/R1
} 自己解吧
R2旁边并的10p电容 可能主要是频率特性  高频是阻抗低  低频是阻抗高。 C3和R2组成高通滤波电路。

Q1的射极电压VR4就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射随器的特性你懂的)。至于为什么运放后面加个Q1,上面的maychang 大侠已经解释了。

个人拙见  不知道对不对  请鉴定吧  欢迎提意见。

楼主:
8楼的解答让我茅塞顿开,能否按我的图这样理解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理想情况是这样子。这些应该是运放最基本的问题了。模电上都有例子说明的吧。

网友F:
依我之见,此三极管接在这里作用不大,运放的末级本来就是跟随电路,况且引入负反馈,输出电阻更低;从信号级的放大器来看,三极管用途不大;若从功率放大来看,也不不行的。接不接三极管,在低频段就是一同相放大器,电容是防止高频自激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接三极管作用 能增加输出电流 也就是功率,
怎么能说三极管没作用呢?

还有个问题,射极电阻R4的取值 如何选择的呢? 似乎是任意大小 都没啥影响啊。

R4与 输出端接的负载并联?

网友G:
3# hanzhenwei 多了射随器~~~~加强带负载能力吧~~

网友G:
12# hanzhenwei R$确定电流的~~根据负载来设定R4吧~~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H:
理想情况是这样子。这些应该是运放最基本的问题了。模电上都有例子说明的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G:
R$ 是负载?
如何根据负载确定R4?

网友F:
如果你的负载电流不大,20毫安以内,完全没必要,324可以胜任,如果你要更大的电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