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越来越喜欢stm8的指令结构,但公司就是不用stm8。

楼主(2011-04-09):
越来越喜欢stm8的指令结构,但公司就是不用stm8。

网友A:
果断跳槽

网友B:
自主创业。。。

网友C:
2楼+3楼

网友D:
整你们老板

网友E:
楼主应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比较STM8与你们现在所有MCU的好处,然后把这个报告汇报给老伴,陈述清楚利害关系,这样才能说服老板嘛,关说好是没有说服力的,:lol

网友F:
stm8中断控制器有问题,无法设置进入中断后自动禁止中断,也无法知道当前是第一个中断还是嵌套中断,导致无法使用RTOS。

网友G:
楼主还是尽力去说服公司老总吧,跳槽不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H:
可以作为业余爱好:lol

楼主:
stm8中断控制器有问题,无法设置进入中断后自动禁止中断,也无法知道当前是第一个中断还是嵌套中断,导致无法使用RTOS。
引用 网友F:

据我所知,stm8的RTOS早就存在。

并且我个人也移植过UCOS与hwt_scheduler,并未发现中断有什么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8433&highlight=ucos

我个人观点,stm8移植OS要注意的地方是
1.STM8的堆栈位置有限制,不能横跨某一个固定地址。(通常在RAM最后的512或1024字节处)
2.STM8中断压入堆栈是3字节地址,而一般CALL指令只压入堆栈2字节地址。
如果调用任务切换函数使用CALL 指令,必须手动再压栈一个0值。

另外,STM8本身是支持中断嵌套的。

实际上,那些不支持中断嵌套的MCU如AVR,MSP430也一样跑OS跑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公司一向只用TI,ATMEL的单片机。
去年AVR缺货,今年就都用MSP430。

除非MSP430大幅度涨价,或者大量缺货,否则不会考虑换其他单片机。

网友I:
楼主应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比较STM8与你们现在所有MCU的好处,然后把这个报告汇报给老伴,陈述清楚利害关系,这样才能说服老板嘛,关说好是没有说服力的,:lol ...
引用 网友E:

汇报给老伴,才能说服老板? :lol

网友I:
俺也挺喜欢stm8的指令结构,stm8吸收发扬光大了原6502指令结构的优点,增加了N多非常给力的提升整体性能的新指令。

楼主:
STM8指令有BCCM指令,却没有BMCC指令。

网友J:
现在用汇编少了,特刚开始用,不太了解指令结构的事情.只是觉得代码的体积膨胀得很快.有时我在想flash大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K:
我也挺喜欢STM8指令的

网友L:
现在都很少用汇编语句了,只是刚开始学的时候用过

网友G:
看来楼主是喜欢上了STM32 了

网友M:
喜欢STM8指令结构并不等于喜欢用汇编编程,而是知道自己编的像C一类的高级代码会被怎样高效率地执行。一般我在用一种新的MCU时,关键地方往往会看一下C被怎样(用汇编)实现了,只需要在编译器的设置中增加生成汇编list文件即可,呵呵

网友F:
据我所知,stm8的RTOS早就存在。

并且我个人也移植过UCOS与hwt_scheduler,并未发现中断有什么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8433&highlight=ucos

我个人观点,stm8移植OS要注意的地方是
1.ST ...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移植,也能跑,但是我的意思是不实用。
不是因为RAM小。
有一点你没有注意到:移植了RTOS后,就不能再使用中断嵌套,具体原因你可以分析一下。不能使用在RTOS中中断嵌套,这对于一个比较新的CPU来说,不能不说是个BUG。

网友H:
个人还是得服从公司:lol

网友N(2015-03-17):
        rcf
        btjf _PA_IDR,#3,in_bit1
        ccf
in_bit1:
实现RAM位到CF,7个字节,比BCCM多3个字节,不冲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