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三相电问题

楼主(2011-04-09):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不过看你的具体应用了,有时这些区别不重要。比如举例说:
1)整流后不滤波,它们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
2)整流后滤波、轻载它们的电压值基本一样,重载又有些区别。
3)负载很大时一定要用三相整流,这样电网的利用效率会高点,假如负载很小(相对的 小,几百瓦算小的啦)用两项整流也没问题。

这个问题你画一画它们的整流波形图就明的啦。

楼主:
按照楼上的意思,如果整流后两种情况的区别是在功率咯,那么整流后的电压算得出来吗?

网友B:
3楼:
2楼的意思并非“整流后两种情况的区别是在功率”,仍是在电压。
整流后电压当然可以计算,不过比较复杂。

楼主:
请问楼上"整流后滤波、轻载它们的电压值基本一样,重载又有些区别"这句话不是说的是功率问题吗?

网友B:
5楼:
不是,“重载又有些区别”与滤波电路有关。

楼主:
那轻载的时候,电压值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