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自激波形在示波器上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1-04-09):
最近在做光电前放,正常波形与正弦波形差别不大,但是幅值变化不对,不是随外界光增大而增大。那如果自激的话,应该是什么波形,也是正弦振荡波形,还是逐渐上扬的波形,谢谢了!

网友A:
能够在示波器上看到正弦波形(或者非正弦的梯形甚至近似方波),那么可以判断放大器已经振荡得很强烈了。
原则是用双踪示波器同时看输入和输出波形,二者应该相似(可能有失真,可能有相位差)。
比较常见的现像,是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有些相似,但输出波形上有“毛”,或者输出波形的一部分上有“毛”。这些“毛”是高频振荡,看上去是连续的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让我又有了了解,不过我现在做的是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简单的经过一个跨阻,输出波形类似于正弦。是不是如果自激的话,只要一加电就会自激,还是也与输入光大小有关系?因为我发现无光的时候,幅度会变小,这样感觉是正常的,但是弱一些的光输入,幅值就很大了,所以还是不很清楚

网友A:
3楼:
弱自激是与工作点有关的,即随工作点变化,有时有自激,有时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定是自激了,而且是强烈的自激。。。悲催。一碰外壳,哇塞,幅值变那么大!书上都说遇到这种自激情况很少。。。哎,改吧。谢谢maychang!

网友B:
自激时幅度饱和恒定。电流恒定。?

网友C:
干扰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干扰,我把外壳接地了,一碰幅值基本不变了,但是总的输出变小了点,哎,刚开始告模电,感觉真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熟很大,波形非常粗,我再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做光电前放?是APD和PIN管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pin管,现在发现居然没有工作!我把电路图贴上来帮我看看,采集到的日光灯应该是100kHz左右的信号,但是用手堵住光电管,电压是变小了,频率不正确,所以我感觉光电管没有工作,大家能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我换了两个运放,一个是AD820,1M电阻,100p电容。一个是opa336,47k电阻,330p电容,结果都是一样的。光电管用的是光伏模式,c37用0欧电阻连起来,D1负极接地。劳烦大家看看!就仅仅一个跨阻!

网友E:
D1接反了

网友F:
D1是接反了,D1的阳极接地。可以看看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18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