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要求用1.8V的晶振,如果用3.3V的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楼主(2011-04-09):
DSP2812,按照要求应该用1.8V的有源晶振(30MHz的晶振输入),但是市面上太难买到,最后用的3.3V的,不知道有什么影响没?求指点~

网友A:
使用两个脚的那种晶体不是更便宜、适应性更强吗?

楼主:
可是有源晶振的信号更加稳定~

网友A(2011-11-03):
3# 梦境缠绕 无知啊;
有源晶振里面也是晶体加震荡电路;

网友B:
对片子有损坏的危险,楼主慎用,如果要求高地化,建议用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