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09):
LD电源驱动LD激光器,有过流保护电路,试验中发现有很大的几率,上电就进入保护;怀疑是上电瞬间的的尖峰,但是查了下LD电源的设计,内部都有慢启动电路,以避免尖锋出现。
       我该如何处理呢? LD激光器工作电压52V,最大工作电流41A,我设的保护电流是36A也就是,超过36A硬件上就切断电源了。还请大侠支招!

网友A:
适当加大保护门限,系统内的容性负载也不必过大。

楼主:
问题是LD电流不能超过41A,已经因此报废一个了(20w阿)

网友A:
适当加大并非要你加大到容限之外,那还要保护有什么用。如果设备很贵,换合适的电源。

楼主:
电源是进口的,电流通过MOS管调节,上次可能是程序上出了点问题,电流突然变大超过了41A导致报废了,那时门限设的有点高,理论是45实际到了48了.

网友A:
门限设置不要超过极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