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没有接大地所致,地电位不均衡导致了过大共模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接地,不过你说的共模干扰是什么呢?

网友B:
不排除你的仪表或上位机有通讯不良或死机现象,建议用串口调试精灵对仪表长时间通讯测试

网友A:
PC和你的设备都要可靠接大地。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好像在hub基准电压不稳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