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TFTP怎么安装不了呢?

楼主(2011-04-09):
各位大虾,小弟我刚上Linux。
学装了个虚拟机,但到了安装tftp服务器的时候。使用指令:
rpm -ivh tftp-server-0.42-3.1.i386.rpm
怎么老是显示: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呢?
我应该在哪里可以找到 tftp-server-0.42-3.1.i386.rpm这个文件呢?

网友A:
如果是红帽或者fedora的话,试试yum install tftp 但是必须得能上网

网友B:
LS,应该是yum install tftp-server:lol

网友B:
LZ要装TFTP SERVER撒,不是client

网友C:
在linux里面点击系统设置——》服务器设置——》服务,打开服务配置,将vsftpd勾上然后点开始,你的FTP服务就开启了,注意使用TFTP传输文件的时候,关闭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