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可能对负反馈没有理解正确,心里总感觉,在运放负反馈的时候,电流的流向一定是从运放输出端流向反相输入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输出端的电势就一定要比负相输入端的大。。。很迷惑
我不怕拍砖,只求弄明白,所以请问各位,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运放输出端当然可能低于反相输入端,此时电流实际方向是从反相输入端到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负反馈作何理解, 反馈是将输出的一部分反馈给反相输入端,若当反相端的电压大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呀。  难道此时是将输入的一部分提供给了输出,从而减小了被放大的那一部分? 混沌

网友A:
3楼:
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输出端电位,电流方向从反相输入端到输出端,此时仍然是负反馈。此时输入为正,反馈使反相输入端电位降低(如无负反馈,反相输入端与输入信号电位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明白一些,负反馈的本质的表现是反馈让输入端的信号量减小,而输出的量本不一定减小,对吗?

网友B:
是动态补偿,反馈的信号跟输入信号叠加造成非线性“失真”,补偿输出本身非线性失真,即以失真+失真=完美原型,一种追踪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的我更迷忽了,能不能通俗一些呢

网友A:
5楼:
输入端信号减小,输出端怎么能不一定减小?这里说的减小,是指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