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加反向电压形成的电流为什么会很小?

楼主(2011-04-09):
(无正文)

网友A:
书上说的不止这一句吧?前后文联系起来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我这个问题,我感觉重要的就这句话。
我觉得书上并没有说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B:
有几点的:
      1  PN结有自建电场  也就是说没有外加电压他也内部存在这个电场,这个自建电场的方向是从N到P,
      2  载流子扩散是个基本过程,空间存不存在电场,扩散趋势都会存在 它取决于是否存在载流子浓度梯度。

      3  加反向电压时,耗尽区电场得到加强,势垒增大,也就是阻碍了多子扩散运动,多子从浓度大的一边往浓度小的一边扩散要克服更高的势垒,你也可以理解为多子一跃入耗尽层马上会被加强的电场反向加速拉回来,而两边的少子只要一跃入耗尽区就会被加速从一边跑到另一边,这个少子跳入是个统计量,它要不要越过某个面是个几率问题,这也弱解释了反偏电流为什么与外加反向电压大小没多大关系,除非你的反向加压达到雪崩倍增和隧穿。
      4   耗尽区内存在着载流子净复合和产生率不为零,这个也能形成电流,你要从那个电流连续性方程来理解的,空间存在电流源头的点是在该点处有电荷密度随时间变化。
           至于你说的电子来自于其他器件,你要这么理解的,水桶能装多少水是有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所以你讨论一个电路要考虑每个器件,PN结中电流转换是通过载流子的复合产生过程来实现的,你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电阻,它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楼主:
我认为外加电压应该比耗尽层的电压要高,然后N区的电子或其他元件的电子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应该可以通过电源,运动到P区,由于外电压的作用,电子应该有足够的能量通过耗尽层(其中有些复合),从而形成回路

网友C:
是的,电流一大就烧了。

楼主:
当加反向电压时,电子和空穴分别向pn结的两端移动,那么在N区的电子会通过导线吗?

网友D:
你要看此时载流子的浓度,这是决定电阻率的主要因素。

楼主:
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楚点希望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pn结不是有内电场吗,那么我在二极管两端用导线联结,应该也会有电流啊!
你可能会说该电压不够大,但是当在二极管两端加反向电压时,该电压产生的电场与内电场方向是一致的,这样就应该有足够的电压了吧!应该会产生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