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1-04-09):
各位大虾好,我在调试MSP430F5438低功耗事遇到一个问题,我没有使用外部时钟,MCLK,SMCLK都用的是DCOCLKDIV。我想进入LPM3,即只留时钟ACLK工作。使用__low_power_mode_3();没有成功,我测试了 MCLK,ACLK引脚仍有输出。手册上p109有一句关于SCG1:System clock generator 1. This bit, when set, turns off the DCO dc generator if DCOCLK is not used for MCLK or SMCLK.低功耗能关掉MCLK和SMCLK吗?我试了LPM4,ACLK关了,MCLK和SMCLK没有关。先谢过

网友A:
功耗已经很低了,你对功耗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网友B:
when set, turns off the DCO dc generator if DCOCLK is not used for MCLK or SMCLK
DCOCLKDIV不用做MCLK,SMCLK,该位置1关DCO,你这MCLK,SMCLK都用的是DCOCLKDIV,当然关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3个时钟都改成选REFO  好像还是进不了低功耗

楼主:
3个时钟都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