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流互感器检测交流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最近遇到一个监测变压器漏电流的问题,项目方说变压器的接地漏电流最小到100uA,最大到上百个A,我想使用电流互感器来采集到这个电流。我从陕西一家做互感器的厂家了解到,他们可以做出0-30A的电流互感器,并且告诉我,他们的互感器可以分辨出100uA出来。现在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朋友:
1、真有这么高精度的互感器存在么?
2、我对互感器出来的小信号进行放大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1、这家厂可没有说他们的互感器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只说可以分辨。
2、小信号放大,首要的是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互感器中,精度和分辨率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B:
最小到100uA,最大到上百个A

这个范围也太大了,不好做,自动判断大小再分段?

网友A:
最好是分档测量,自动切换量程。

网友C:
如此大的变化范围必须切换量程,否则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D:
有这样的,需要注意放大电压倍数,电压精度,输入电阻越大越好,采样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A:
7楼刚好说反了。

网友E:
嘿嘿,
7楼: 有这样的,需要注意放大电压倍数,电压精度,输入电阻越大越好,采样电流越小越好

8楼: 7楼刚好说反了

网友F:
要用7位半的表吧?

网友G:
在电流互感器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后面就用一档,用24位的AD不够吗

网友H:
那么小的电流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恐怕测不出的,
另外,你的那个项目方说变压器漏电流最小100UA 他是怎么测得的,最大几百A  那他的变压器现在还能运行吗?
再者你检测漏电流干什么,既然知道变压器漏电比较严重就该维修吧?

网友I:
变压器的接地漏电流最小到100uA,最大到上百个A

不一定需要精确到100u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