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绑定的PCB用什么材质的好?

楼主(2011-04-0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纸板94V0啊,而且只能电金,电镍的邦不上。

网友A:
补充:不是只能电金,而是最好要电金,这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B:
最好电金,不能喷锡哦~~喷锡会邦不上的。省成本的话,抗氧化处理也行了。

楼主:
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C(2011-10-12):
都是行家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