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型运放应用

楼主(2011-04-09):
什么时候使用电流型运放? 什么时候使用电压型运放?

网友A:
前几天看过,又忘记了,唉,这脑袋。

听课!

网友B:
re LZ:

电流反馈型运放通常用于高频信号的处理。原因在于其内部的信号放大和传输是采用电流信号而非电压信号(包括反馈负输入端都是采用电流输入)。电流信号通路由于对地阻抗较低,由RC形成的频响问题可明显地改善。当然,由于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输入端是非对称的,因此其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恰是电压反馈型运放的长处
。电压反馈型运放由于两个输入端一般都呈现非常高的阻抗,而且对称,所以作为一般频率信号的测量和放大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网友C:
补充一下,一般电流反馈型运放的SW要高于电压型的,所以高频的大信号一般都用其处理。

网友D:
你可以买这本书看看,上面说的很细,《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3版,[美]Bruce Carter,Ron Mancini主编,姚剑清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网友D:
电流、电压型运放的区别:
1)带宽,电压型运放(VFA)带宽有限,因此用在低频电路;电流型运放(CFA)很适合用在高频应用。(2)精度,电压型运放的精度大于电流型运放。电流型运放的输入端的阻抗不对等。(3)动态响应,CFA不像VFA那样容易受杂散电容引起的米勒效应的影响,CFA的频率响应远远大于CFA的。(4)稳定性,VFA和CFA的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不同。(5)CFA和VFA的输入阻抗不同,VFA型的两个输入阻抗相互匹配,输入阻抗很大;CFA的两个输入阻抗相互不匹配,CFA的同相端是一个有非常高输入阻抗的缓存器输入端,反相输入端是一个有非常低阻抗的缓存器输出端。(6)CFA经常用于高速、低阻抗电路,而VFA多用于低速、高阻抗电路。

网友D:
(7)CFA不适合用于需要电容反馈的场合,入有源积分器或低通滤波器,VFA可以用于各种有源滤波电路(8)噪声,VFA,反相和同相输入电流噪声基本相等且不相关,在相同的带宽下,CFA的输入电压噪声比VFA的低,但是CFA的输入电流噪声比VFA的大。

网友E(2011-10-26):
是不是跟随电路就适合使用电流型运放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