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将振幅为5V的脉冲放大到振幅为100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9):
办不到的事。
要输出幅度达100V,运放的电源电压至少是+/-100V才行。而LM324不能承受如此高的电源电压。

网友B:
不能仅用运放实现,可以采用高压电源进行调制输出。

网友C:
高频高压,注意压摆率

网友D:
脉冲的宽度?上升沿时间?下降沿时间?这个事情貌似不适合用运放做,开关电路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上的上夜班啊,呵呵

网友A:
有高压运放,例如PA88、PA240,但很贵,且很难买。用分立元件搭是上策。

楼主:
请问老师:是否有这种电路图的样板,我是初入这门,很多都没有概念啊

网友E:
频率多高的脉冲?对边沿有什么要求?
这很重要。
要不然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频率1000Hz,就是三角波,要求振幅为100V,但现在输出的振幅只有5V,想放大,手头有运放,是单电源+5V供电,也有双电源±15V供电的,但按照书上讲的运算放大电路或加法电路均实现不了,谢谢指点

网友A:
楼主给我发了若干条站内短信,但总是不说清楚设计要求。
先把你的输入信号描述清楚,频率、幅度、……,如果是非正弦信号还应该描述波形,再把输出要求说清楚,线性(失真度)、电流(或功率)……,矩形脉冲还应该有前后沿时间。

楼主:
您好,波形是脉冲波,就是在一个周期内,前半个周期是按照抛物线上升到5V,后半个周期为0,频率是1000Hz,周期是1ms,现在想把这个波形的振幅放大到100V或200V,即要求输出的电压最大为几百V,而输出电流很小,不知是否可以达到mA级别,失真的越小越好,最好没有失真,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现在手头有运算放大器。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的解答,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仅为mA级,频率1kHz,那么高反压双极型管或者MOS管单端放大即可实现。
电源电压选取,要比最大输出电压高几十V(至少10V)。既然不需要负电压输出,那么可以不用负电源。不过,楼主打算用运放,那么运放的供电最好是使用双电源,例如+/-12V。
无论双极型管还是MOS管,非线性都是相当强的,不加负反馈很难保证失真度。好在楼主使用运放,此放大器带宽要求也不很高,负反馈比较容易加上。
无论使用双极型管还是MOS管,都是反相放大,故运放应该接成反相放大,级联后是同相放大器。

楼主:
我们想用双极性晶体管实现,请问高反压双极性晶体管是指Vceo和Vcbo为负的大电压的管子么?这样的晶体管一般需要接几个?现在手头有2SC3039,2SC1815,2SA940,2SA1015这几个管子,不过好像里面有三个都是取Vceo和Vcbo为正值。在这样的电路里,三极管需要接的数目有规定么?

谢谢

楼主:
待放大的振幅为5V的波形

楼主:
待放大的波形

网友A:
2SC3039为NPN管,Vcbo为500V,Ic=7A。
2SC1815为NPN管,Vcbo为50V,Ic=150mA,TO-92封装。
2SA940为NPN管,Vcbo为150V,Ic=5A。
2SA1015为PNP管,Vcbo为-50V,Ic=-150mA,TO-92封装。
其中2SC3039可用,需要一支。

网友F(2013-09-06):
引用 网友A:
2SC3039为NPN管,Vcbo为500V,Ic=7A。
2SC1815为NPN管,Vcbo为50V,Ic=150mA,TO-92封装。
2SA940为NPN管 ...

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SC3039为NPN管,Vcbo为500V,Ic=7A。
2SC1815为NPN管,Vcbo为50V,Ic=150mA,TO-92封装。
2SA940为NPN管 ...

2SA940能用吗?

网友H:
如果对输出电压没什么要求的话考虑用变压器升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SA940能用吗?

最好是先说清楚你的要求。
四年前的帖,你的设计要求未必与楼主一样。另外,楼主只有这几种管子,所以我回复这种型号可以用。但可以用未必是最适用,甚至可能是不太适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说清楚你的要求。
四年前的帖,你的设计要求未必与楼主一样。另外,楼主只有这几种管子,所以我 ...

谢谢老师。我只是看帖学习,没有设计。不过,我想我懂您说的意思了。

网友I:
单单运放肯定做不到,你想想,就算是轨到轨运放,最大输出也就是其电源电压,有高压运放,但是贵,绝非LM324这种普通运放可以比得上的。

网友J: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说,
就是不管是用运放实现,还是用分立元件,楼主必须先准备一个100V以上的电源才行。
楼主原先的思想,应该是以为运放能放大,5V供电,放大20倍,结果输出就变成了100V了,这是不对的。
不管运放还是三极管放大,都只是控制能量的功能,并不能将能量放大,能量还是需要从电源提供的。
就好比偶们用水龙头控制水流一样,你用手堵水很困难,但是用水龙头控制水流很容易,相当于水龙头把你的控制能力放大了,
但是如果水管中没有水,水龙头也不能凭空变出水来。

网友K:
问题很简单,用运方做前级,后面用TTL电路进行处理,后面的后级电源采用电压升压的PWM芯片进行升压到120V,你需要的是100V,所以电压要高于100v,因为不是轨到轨级别的后级。只是对输出电流要求不大时这样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说,
就是不管是用运放实现,还是用分立元件,楼主必须先准备一个100V以上的电源 ...

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要明白书上写的这个放大,其实是用小信号去控制大信号。你说普通运放能放大吗.

网友M(2013-11-18):
用LM324?异想天开!

网友M:
324最极限供电电压40V,轨到轨会超过40V吗?

网友N:
如果电流没有要求的话,直接使用变压器升压

网友O:
自己搭一个放大级,324不可能输出1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