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向老师们请教一个关于发送中断优先级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小弟在使用NXP的单片机89LPC936FA时,应用到了UART部分的发送中断功能(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独立使用),我需要把发送中断的优先级提高到T0之前,应该如何设置?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我使用 "SETB   PS" 指令只能提高接收中断的优先级,而发送中断的优先级仍然很低)

网友A:
用的是汇编?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优先级设置,帮顶

楼主:
几位斑竹老前辈有没有愿意赐教的?

网友C:
LPC 系列 51 的 中断优先级, 和 51 是相同的概念. 不过对标准 51 系列进行了扩展.
在 IP0, IP1 的基础上, 增加了 IP0H, IP1H, 用于实现4 级优先级.
下面是应用手册里的一段话. 感觉说得挺明白的.

P89LPC933/93 4/935/936 采用 4 中断优先级结构。这为 P89LPC933/934/935/936 的 15
个中断源的处理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任何一个中断源均可通过对寄存器 IEN0 和 IEN1 中相应的位置位或清零,实现单独使
能或禁能。IEN0 中还包含了一个全局使能位 EA,它可使能所有的中断。
每个中断源都可被单独设置为 4 个中断优先级之一,分别通过清零或置位 IP0,IP0H,
IP1,IP1H中相应位来实现。一个正在执行的中断服务程序可响应更高级的中断,但不能响
应同优先级或低级的另一个中断。最高级中断服务程序不响应其它任何中断。如果 2个不同
中断优先级的中断源同时申请中断时,响应较高优先级的中断申请。
如果 2 个同优先级的中断源在指令周期开始同时申请中断, 那么一个内部查询序列确定
首先响应哪一个中断请求,这叫做仲裁队列。注:仲裁队列只用来处理相同优先级别中断源
同时申请中断的情况。表 22 汇集了中断源,中断标志,向量地址,使能位、优先级位、仲
裁队列顺序以及中断是否可将 CPU从掉电模式中唤醒。
表 21  中断优先级
优先级位       中断优先级
IPxH  IPx
0        0            0级(最低优先级)
0        1           1级
1        0           2级
1        1           3级

楼主:
airwill老师说的我也试过,只是对IP0H.0置位的时候出现错误。
现在我放弃了发送与接收中断分立的算法,采用组合中断吧,这样较简单。
谢谢几位老师的热心肠,结贴了。

网友D:
中断分立和组合中断时怎么个意思?楼主给本菜鸟讲解下吧

楼主:
回7楼老师(中断分立和组合中断时怎么个意思?楼主给本菜鸟讲解下吧)
组合中断是指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地址(0023H)。独立中断格式下,发送中断(由TI引发)和接收中断(由RI引发)分别有不同的中断向量地址(0023H和006BH)。详细资料可以到周立功网站下载。
NXP  P89LPC936。

网友E:
受教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F(2011-06-22):
这样的帖子应该好好归类 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