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nrf2401如果本身地址和发送的地址设为一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数据发送给自己??还有,2401的VCC可不可以跟51单片机的VCC中间串一个2K的电阻来分压,IO口可不可以直接接51的IO口!高手指点一下!搞了我很久了!

网友A:
不可以自发自收,这类芯片都是半双工的,Vcc也不能靠电阻分压实现,要采用LDO提供电源,51的标准弱上拉接口(注意只能是弱上拉接口)可以与2401直连,原因可以去侃单片机栏目看,前两天我才讲过。

楼主:
哦!那我之前那样电压分压会不会把2401烧了!要怎样检测?

网友A:
多数情况下不会烧,按正确的方法重新设计电路,然后编程检验,硬件及程序正确看是否有功能就能知道了。

网友B(2011-05-24):
我用的是LM317的稳压芯片接5V调到3.3V,不敢接51Vc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