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STM32系列MCU,仿真器用哪个好呢?

楼主(2011-04-09):
ULINK、J-LINK or  ST-link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谈自己的看法。谢谢
开发软件是RVMDK(keil)

网友A:
J-LINK很快,要是只是简单的拷些练手用的小程序的话,用ST-LINK就行

网友B:
只用过 J-LINK

网友C:
当然是JLINK

网友D:
如果只是学习,刚开始不需要仿真器,直接用串口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在用un-link

网友F:
和谐版的JLINK只有几十元,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