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放大问题,本人小白求高手。

楼主(2011-04-09):
漆包线通了20KHZ,100mA的交流信号,用电感和电容谐振感应电压,用op27放大,放大倍数控制在30倍左右,为什么放大后输出的正弦波峰值会很缓慢的增大?感觉增益在逐渐变大一样的。怎样才能使之稳定呢?高手帮帮忙额。

网友A:
不放大前稳定吗

网友B:
LZ问题出现在SR参数与GBP参数、电源电压、信号电压的一些关系上,

网友C:
是100MV吧,OP27只能输出25MA的电流

网友D:
OP27的SR和GBP都是足够的,这个现象可能输出端容性负载有点大

楼主:
是100mA,有效值。

楼主:
3# wangjun403 好像不稳定,不过不知道原因。难道是电感和电容的原因导致的?

楼主:
6# yanwen217 应该和输出的参数没关系,我把输入端直接接信号发生器,输出是稳定的。但是用电感和电容感应出来的输入型号,貌似就有问题了。

网友D:
那就是输入端耦合电路参数不合适啦,把电容/电电感调小一点试试看。

楼主:
具体怎么调呢?我用的10mH的电感和6600pF的电容,谐振频率算出来刚刚好20k。

楼主:
10# yanwen217 具体怎么调呢?我用的10mH的电感和6600pF的电容,谐振频率算出来刚刚好20k。

网友D:
耦合输入用阻容就可以了,由公式f=1/(2*3.14*RC)设置下限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