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单片机的延时函数

楼主(2011-04-09):
void delay(uint m) //延时程序ms
{ uint i,j;
for(i=0;i<m;i++)
for(j=0;j<1141;j++);
}
请问,这个1141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在网上看的,1141改成141就是延时微秒了,对吗?求解释

网友A:
跟晶振频率有关..然后keil软件里有模拟的..

网友B:
在 GCCAVR 的 delay.h 文件中, 讲述了这个问题. 可以先去看一下

网友C:
IAR里面有个库函数超准的。__delay_cycles(n)

网友D:
NB,这都有人研究,中国单片机还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E:
141还是延时us,谁家的单片机能跑那么快呀?

网友F(2011-06-06):
不是这样的,这跟你的晶振频率有关的,你可以用avrstdio仿真

网友G(2011-07-12):
头文件中定义了精确延时了呀。
#include<util/delay.h>

然后就可以使用:
_delay_us(double m)  //微秒级延迟,
_delay_ms(double m)  //毫秒级延迟

网友H:
winavr的软件延时是相当准确的。

网友I(2011-09-27):
和晶振又关系

网友I:
我用的ATMEGA16L,晶振8mhz,使用外部晶振电路,延时函数如下: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 (j=0;j<570;j++);
      }
}

网友J: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keil里的文档,绝对对你有帮助

网友K:
用AVR STUDIO看一下反汇编,算出每次循环执行多少条指令以及单,双周期指令云云,然后再根据你的单片机主频可以计算出延时时间,也可以从AVRSTUDIO软件仿真上直接读出来。。。

网友L(2014-10-23):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keil里的文档,绝对对你有帮助

keil?

网友M(2014-11-28):
这种延时程序,我觉得还是删掉的好,一般都不会用这种死循环,到ms级,最多就几个us用这个

网友N:
用周期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