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问题~~急

楼主(2011-04-09):
    按照资料用OP07设计了一个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电子元件参数通过查表法得到,其增益为2,截止频率为1K Hz。
   现在用Saber软件仿真时出现一个问题:
1 当输入为低频信号时,扩大2倍后输出;
2 当输入信号为正负对称的正弦波(-2V~+2V),f=20kHz,即高频,可以把信号滤掉,输出接近为0;
3 当输入信号为只有正的正弦波(0-4V),f=20kHz时,即高频,但却滤不掉输入信号,输出基本上为4V不变;
  问题困惑很久了,望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电路如下:

网友A:
re LZ:

正常....

滤波正是对各频率信号作不同的处理。

1)低频,带通内信号通过,并放大一倍(乘二)。
2)高频,阻带内信号截止,输出为零。
3)高频叠加直流,滤波器将高频成分去除保留直流,直流经放大一倍(乘二)后输出。

网友B:
用2k、5K、10k、20k分别去测试0-4V输入,就会看到变化过程,有助于理解。

楼主:
嗯,搞明白了。。谢谢各位的详解,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