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两根负极线需要连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1-04-09):
一个地是单片机接的usb的负极,另一个是变压器的负极,图中加粗的部分,请问这两个线需要连接在一起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要接的,否则没有公共参考点,信号不能构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因为电源不同,流经的电流也不同,相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B:
不需要吧 是不同的回路

网友C:
单片机和驱动芯片的控制接口部分需要共地 要不然PWM信号无法加载到驱动芯片
从你图上看 这一块用的是USB供电

另外 我猜12V是供给电机使用的 如果功率部分和驱动部分是电气隔离的 那么是不需要共地的
具体看驱动芯片的资料吧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E:
变压器有负极吗

网友F:
你的驱动器如果光耦隔离,就不需要。

网友G:
要接的,负极只是一个参考点。

楼主:
没有光耦,驱动是l298n,我想还是弄成一个回路算了,两个回路还是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