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A/16mA电流互感器最小电流测到2mA是否可行?

楼主(2011-04-09):
在电流小于5mA的时候精度不高,2mA的时候测出来是1.93-1.97之间跳动,我怀疑是电流互感器的精度问题造成的,用5A/16mA这个规格的能否测到2mA的电流呢?整个个电路很简单,互感器二次输出接了个10欧姆的取样电阻,后面直接接到电力芯片输入端,5A的时候输出差不多160mV,刚好差不多是电力芯片的的满范围输入,电力芯片是24位的分辨率是绝对够的,想想只有电流互感器的问题了。
还有之前用这个互感器穿过匝心绕两圈的时候,即变成2.5A/16mA,测到1mA的时候精度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看互感器变比精度。0.002/5=0.0004,也就是说你的互感器精度至少要要到0.4%才可以测量。个人观点,

楼主:
楼上,你所说的变比精度不应该是这么算的吧,再说0.0004也应该是0.04%啊,我互感器用的是0.2级的,下面一段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关于互感器的精度等级的,说电流越小误差越大,但问题是"之前用这个互感器穿过匝心绕两圈的时候,即变成2.5A/16mA,测到0.7mA的时候精度都还是可以的",按理说绕一圈的话应该测2mA不会跳动那么大

关于互感器的精度等级说明 精度等级0.2、0.2S、0.5、0.5S都是对互感器所给定的准确等级。互感器在规定使用条件下的误差应该在规定限度内。对 于 0.1,0 .2,0 .5级和1级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在二次负荷欧姆值为额定负荷值的25%-100% 之 间 的任 一 值 时 , 其额定频率下的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不超过下表所列限值。
信息来源:tede.cn

   信息来源:http://tede.cn

网友A:
上面是我写搓了,你的16ma0.2%的精度应该是0.002×16 =  0.032(MA)输出电流
输入端0.002×5 = 0.010(A)也就是说你在初级输入小于10MA的时候就应该有问题。
当然,这个理论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没有经过实际的验证。:)

楼主:
楼上的,0.2级不是你这么算的吧,不然的话,这种电流互感器就测不了小电流了,0.2级的电流互感器也精度也够高了,我的这个电流互感器最大也才5A也不是很大阿,2mA也算不上微弱信号吧,按照我网上找到的资料应该这么算的:比如对于0.2级来说,在额定电流的5%时,电流误差为0.75%,应该是当前输入电流的标准值乘以0.75%才是电流的误差值吧,而不是用满量程值去乘以0.75%。

网友B:
后面直接接到电力芯片输入端,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价格怎么样啊?我想做个测电流的。

楼主:
有很多啊,ADI公司的ADE7878、ade7758等等,也有Cirrus Logic公司的CS5460、CS545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