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没搞电路了,专家帮我审审图

楼主(2011-04-09):
(图片)

网友A:
那个有点像“充气筒”的那个是什么-----发光二极管旁边的那个

网友B:
VCC为高,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电磁阀

网友C:
NPN驱动的话最好将负载放在电源和集电极之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D:
建议电磁阀加反向吸收峰值的二极管

网友E:
电路不妥,应将负载放在晶体管的集电极回路中,同时基极对地要接个下拉偏置电阻。

网友F:
负载在发射极的电路,三极管上的压降大,功耗大。

网友G:
电机改接到集电极与DC24V之间比较好, 而且电机上要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之前没想到还有这区别

网友H:
电机搁集电极与24V之间,同时反向接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I: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J:
想知道,负载放在集电极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K:
开始只是觉得不妥,还没有立即分析出不妥的地方;还是要学习一下啊

网友L:
负载放发射极是带反馈的放大电路。放集电极可以做成开关电路。你这里应该用开关电路。

网友M:
ls  难道 这样就不是开关电路了吗?

网友N:
17楼:
不是。

网友O:
这就是一个开关电路,电磁阀只有关闭和打开两种状态!

网友N:
19楼:
16楼已经说过了,此电路带有反馈。我再补充一句:是100%的电压负反馈。
光耦导通时,三极管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网友P:
电机放集电极与24V之间,电机两端反向接一个续流二极管,三极管基极加下拉电阻。

网友Q:
MARK....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楼主:
工作在开关态也好,线性态也好,只要能保证电磁阀吸合不就行了吗

网友R:
不知道电磁阀的路过

网友S:
有反馈会牺牲一部分放大倍数,导致晶体管压降大,涂增功耗还易损坏。

网友E:
工作在开关态也好,线性态也好,只要能保证电磁阀吸合不就行了吗
引用 楼主:

原图是射随器,晶体管无法饱和,驱动将不足,而且晶体管的功耗较大。

网友T:
偶也觉得要有个保护二极管哦,不然会烧掉晶体管

网友U:
没看到原图,不过现在的图好像不是反馈电路吧。哪来的反馈,请高手指点。

网友V:
原来有这么多的讲究!

网友W:
回复 网友E:
请教chunyang,为什么基极对地要接个下拉偏置电阻?不接的话三极管也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三极管的基极不能悬空,要不会不稳定
看来图的确要改一下啦,谢谢各位

网友U:
基极对地接下拉电阻是为了确保导通时能拉得低

网友O:
真正使用电磁阀是需要有一些反馈的,但是图中的电路输入只有光耦,所以也只有打开和关闭两种状态,而实际电磁阀的应用是用在一些需要精密调节流量的场合,这个电路是不能实现的!根本没有反馈的量来调节电磁阀两端的电压!

网友X:
负反馈理解不了就这么想吧: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则Vce为饱和压降(一般为0.3V左右吧),那么e极电压为24V-0.3V,试问b极哪有高于24V-0.3V+0.7V的电压让其导通?所以负载如LZ这么放三极管不可能工作在饱和区(即开关状态)

网友Y:
16# 宋业科 请教,这是因为在放大状态时BJT的CE压降要大于饱和状态时的CE压降吧,这就是各位前辈讨论的负载在射极时BJT压降太大的原因吗?

网友Y:
30# cxdy_lee 这应该从BJT的小信号模型分析吧

网友Y:
32# tao007 接了的话,是为了保证BJT可以关闭的彻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