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绝对菜鸟傻瓜帖-LED灯简单应用

楼主(2011-04-09):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LED2跟随LED1的亮灭而灭亮测试程序
**                      现    象:下载代码,运行程序,则LED1亮LED2灭 LED1灭LED2亮循环反复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利用 DrvGPIO_GetBit(E_GPA,2) 函数,
      获取GPA2的值,
      使LED1为0时设置LED2为1,
从而使LED1与LED2交替点亮

PS: 为什么每次下载程序,不拔掉串口就无法看到显示结果呢?? 恳请菜农大叔指教菜鸟一下,谢谢啦~~

                                                                                  新手入门学习第一帖

                                                                                  水王 2011年4月9日

网友A:
把源码贴出了谈论

网友B:
1.如果下载的设置链接选择为“串口”,下载程序后需“断开”,然后再复位即可运行程序,因为如果不断开链接则DTR为高电平,相当于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你的程序无法运行。

2.你完全可以选择下载的设置链接为“USBISP”,这样下载速度快,下载后无需断开,只要按复位即可运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客气!
谈不上指导!
更深刻了解请参见大叔昨日的课程,具体见俺整理的笔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22980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整理的那是相当完美

网友A(2011-06-13):
整理的笔记确实很好

网友C:
这个是大叔那个120学习板的硬件环境吗?

网友D:
菜鸟报道,这个我还看的懂

网友A:
园地里基本都是助学板的例程。

网友E:
3# Swallow_0322 这个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