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phi如何编写用户态usb应用程序?

楼主(2011-04-09):
用delphi如何编写用户态usb应用程序?

楼主:
用的是cypress的fx系列

网友A:
delphi中同样可以调用createfile   和   deviceiocontrol这2个windows   api函数

楼主:
但具体到usb芯片的型号,deviceiocontrol的第2个参数DWORD   dwIoControlCode,   //   control   code   of   operation   to   perform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B:
有一些是不能直接在delphi中使用的

网友B:
IOCTL_Ezusb_GET_DEVICE_DESCRIPTOR

网友C:
IOCTL_EZUSB_BULK_READ
IOCTL_EZUSB_BULK_WRITE等等的控制码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哦,好麻烦啊,那就这样吧

网友D:
有一些是不能直接在delphi中使用的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哦,不好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