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这种现象

楼主(2011-04-09):
摁一次键,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多次,原因是由于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按键还没有拉开,导致再一次进入中断

网友A:
不要用外部中断做按键输入

网友B:
加延时不就好了。

网友C:
你按下时,程序进入中断处理后关掉中断,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加一句判断:松手时再开外部中断

网友D: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网友E:
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按键消抖是个麻烦事情

楼主: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D:
不行,下降沿还是会被执行多次

网友F:
还是在中断里加个延时函数好点

网友G:
在中断里延时最傻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还把中断的优点了用成了缺点。
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楼主:
好的,不敢用了

网友H:
2楼和我们经理一样的思路。不过为什么不可以?
外部中断比较快啊。而且这个看MCU的资源的,难道非要用定时器吗?定时器是好东西,干吗不留着慢慢用。

网友I:
有时还是需要使用外中断来当按键的,比如按键唤醒等,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加一个标志位或标志字节,退出中断时不要立刻使能中断,而是在主循环中根据标志是否有效来判断中断IO当前的状态,只有通过调用延时判断中断IO被释放后再开启中断使能,为下一次按键响应做准备。
流程:
中断服务程序:
XXX
XXX
设置状态寄存器
中断返回

主流程:
XXX
XXX
状态寄存器有效?
否则继续,是则调用键盘释放判断程序
XXX
XXX

键盘释放判断:
中断输入=0?
是则返回
否则延时(如果是多任务调度,可用其它任务的执行时间充当延时,具体思路见实时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机制)
再次判断
是则返回
否则清零状态寄存器并使能中断后返回。

网友J:
听说4.24要开武林大会,英雄帖己发往各处,7月份的武林大会在京城,届时将是各路英豪的盛宴,21IC有很多能人(能力很强的人),到时听这些实际搞开发的人的讲座,比在学校听老师讲过时东西一定要收获很多,有可能某个能人的观点会纠正你在大学期间建立起的错误观点,有可能你会见到比你年轻很多但武功比你高很多的人,这次武林大会,你会看到象菜农这样一等一的高手,也会看到春哥这样热心指点年青人的好心人........,没有盟主,天下武林一家人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

网友K:
有电平中断和下降沿中断,选择下

网友L:
采用边沿触发,并且需要加一些硬件消抖电路,例如单稳态电路可以消抖,用逻辑门也可以搭一个消抖电路!

网友M:
期待武林大会

楼主:
什么武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