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A0MD:PCA0 方式寄存器

楼主(2011-04-09):
CIDL:PCA0 计数器/定时器空闲控制
规定CPU 空闲方式下的PCA0 工作方式。
0:当系统控制器处于空闲方式时,PCA0 继续正常工作。
1:当系统控制器处于空闲方式时,PCA0 停止工作

如果正常使用PCA0只有CIDL为1才行, 为什么? 我换成0就不工作了

网友A:
都不说是什么芯片,去看器件手册,没有用到空闲方式就不能根据空闲方式的说明来判断。

楼主:
不好意思呀  用的是C8051F930

网友B(2011-10-19):
不知道楼主现在学习C8051F930怎么样了呢?我才刚开始学,有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