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信号

楼主(2011-04-09):
请问驱动喇叭发声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A:
随音频变化的交流电信号。

楼主:
chunyang老师,我测过1K Hz 0dB的标准音源,是正弦信号。那其他的声音是在正弦的基础上叠加的么?

还有就是我也测到过方波的,音频在上升沿左右震荡的。这也算一种么?

网友B:
标准音源是正弦信号,其它声音信号是若干正弦信号叠加起来的复杂信号。弦乐器和管乐器,是若干频率成整数倍的正弦信号叠加,其它乐器以及语音则各频率成份不是整数倍关系。

网友A:
所有的复杂波形包括方波都可以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楼主去看看傅立叶变换的概念。

楼主:
多谢两位老师的指导。我大概有些印象了。

我想把话题扩展一下讨论。
1. 如果我从MIC取来的信号直接放大,来驱动喇叭,能发声么?还是必须要经过采样处理后才能播放。
2.MID音乐输出的和从MIC采样处理后的波形会一样么?

网友C:
1.
功率放大就可以。
2.
一样。你的功放如果越是线性度越好越HIFI,失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