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马达驱动抖动问题

楼主(2011-04-09):
在用单片机做步进马达驱动时,高速转动的时候感觉是正常,但是在低速转动时却发现有转动抖动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低频共振,步进马达的固有特点,无法彻底消除,唯一的方法是加细分,改进驱动电流波型,可减缓低频共振,做的好的话,可抵消掉 90%以上,请人感觉不到低频共振。

网友B:
提高pwm的频率可以解决

网友C:
不知道楼主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单片机,如果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是方波的话,在低速的时候肯定会有抖动,无论加多少细分都会纯在,但如果单片机输出的为正弦波信号,那么你可以做到步进电机一分钟转一圈都不会感觉到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