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在问题?

楼主(2011-04-10):
我在KEIL中编译这段程序时候会出现“break”:missing enclosing loop
为什么?
程序: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code,scancode;
scancode=0xfd;
if(scancode!=0xef)
{
     KEY=scancode;
  keycode=KEY;
     if((keycode&0xf1)!=0xf1)   break;
     scancode=keycode<<1;
   }
  return(keycode);
}

网友:
可能是你的安装的问题

楼主:
不是啊,我在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在C语法上没错误呀!!不懂…………

网友A:
break
一看就知道 语法写的还OK就是break用的地方有问题。

楼主:
回复4楼:    我知道啊,问题就这,错在哪儿啊,语法没错误啊,就是在编译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了。

网友B:
把break;
换为:return;

楼主:
回复6楼:为什么要RETURN啊?

网友C:
换成goto或者return,  break要和for while  switch配对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你的程序没有循环体,不能用BREAK退出

网友D:
楼上说的是

网友E:
LZ百度一下break  和return的区别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F:
把这句if((keycode&0xf1)!=0xf1)   break;改成while((keycode&0xf1)!=0xf1)   break;或者for(;;(keycode&0xf1)!=0xf1)   break;试试!break只能用于for while switch case这些循环中!

网友G:
如果想执行一次,并且想随时break,那就用
do
{
       xxx break;
       xxxx break;
}  wile(0);

网友H:
这是C语言的基本语法,break语句仅在循环和case语句中使用!

网友I:
程序有问题。 if((keycode&0xf1)!=0xf1)  这个条件永远不会成立。

网友J:
break从来没听说是用来跳出if的:L!

网友K:
break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为什么?有键按下高位的某个位就被拉低了,这个条件为真,当没有按下键时候,KEYCODE仍为原值,这个条件就为假了.